求助:F940WGOT-TWD-C触摸屏的参数设定密码怎样设置

楼主(2008-07-07):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我设置密码后,传输数据后,要把触摸屏由数据传送状态切换到数据监视状态,不可执行操作呀!这样屏与PLC就无法通讯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点工具栏上的"显示和项目"出现下拉菜单,选项"系统设定"再选项"密码",便可进密码设定了.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点工具栏上的"显示和项目"出现下拉菜单,选项"系统设定",再选项"密码",便可进密码设定了.
,如还不明请加入:QQ370868407或15915928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