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b是什么格式的文件,用什么文件可以打开

楼主(2008-07-07):
请问.ddb是什么格式的文件,用什么文件可以打开

楼主:
见附件中的那个触摸屏文件。谢谢请帮忙解答

网友A:
.ddb为protel99 se(电子电路)软件画的电子接线图。如下为第一个变频器接线图: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天那那我下载的附件中用的是什么触摸屏谢谢

网友A:
从你提供的文件看,FYRS.PLM这个文件是单片机语言的文件,可能是他们自己用单片机做的人机界面。用这个软件能打开WAVE6000。你可以试试!
其他几个为FXGPWIN的梯形图文件。
[ 此贴被zxc6688在2008-07-07 21:50重新编辑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DDB格式的文件是PROTEL文件的后缀名呀
也就是像我们CAD一样保存后生成的DWG是一样的呀

网友C:
PROTEL99SE是专门画单片机等电子电路图的,可以PCB制版,也可以话一般的工业系统电路图,好用程度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