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

楼主(2008-07-07):
请问三菱PLC用485BD与三菱的变频器通讯时,用的那个RS指令他的传送点数怎么确定呢?如果我要在触摸屏上控制他的正转反转和设定多段速频率以及显示他的运行频率应该怎么做啊,能不能具体一点说下他的每个指令代码占用几位寄存器

网友A:
三菱PLC通过485控制变频器参考:
http://www.ymmfa.com/yy01.html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三菱变频器型号,来确定支持的协议.
所有型号都支持三菱专用协议,有的型号支持MODBUS.
还有要网上找变频器的应用篇,里面有通讯设置介绍

楼主:
谢谢 了先看去看看

楼主:
YMMFA你好我看了人发的那个地址 我也也载过那个程序不过一传到PLC里面PLC就会故障报警说是语法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YMMFA你好我看了人发的那个地址 我也也载过那个程序不过一传到PLC里面PLC就会故障报警说是语法错误
程序最后是不是没加END,还是用的寄存器超出范围?
用得是什么型号PLC?
把你的程序截个图上来?
混灌水区的!

网友D(2009-09-23):
加我QQ,给你,185505271;这段程序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