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是用变频器内部的pid还是用plc的pid指令?各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08-07-07):
大家好
我是一个自控菜鸟,最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一般变频器都带pid功能,同时plc也有pid指令,
那么通过plc控制变频器需用到pid时,是用变频器内部的pid还是用plc的pid指令?各有什么优点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实践证明,变频的PID好

网友B:
变频的PID参数比较好调整。PLC的PID编程起来很麻烦,而且也不好调。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C(2011-04-07):
这个问题很好

网友D:
变频器的pid功能好!!!!

网友E:
变频器方便点

网友F:
我一向用PLC的,没有用过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