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用软件读不出程序

楼主(2008-07-07):
富士软件读不出程序怎么回事,与PLC 连接时出现COMMS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PLC型号?软件版本?以及编程电缆型号?
以上!

楼主:
NB的电缆好的可以解密

楼主:
在连线PLC过程中,出现“打开在线视窗COMMS误差”对话框,问题出在哪里?通讯设置OK,数据线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NB的电缆好的可以解密
解密?还是普通读程序?
既然有好的电缆就用好的电缆啊.

网友C:
我有用过,没有楼主说得情况呀。检查编程电缆和软件设置。

网友D:
用富士中文版和USB转的数据线连PLC读程序会出现这个情况,用中文版加串口数据线则正常,
当使用USB转的数据线时要使用用富士英文版,V2.1.1.2
NB2系列PLC默认通讯标准:通讯口COM1,波特率19.2K,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奇校验,字节8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E:
用串口试试!

网友F(2008-11-28):
解决了吗?说说

网友G(2009-01-04):
电缆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缆原因
去买一条,不要自已做,422口自已做不安全不说,浪费经力,
如果是LG,松下FPO,台达,等232口,可以自己做做.问题不大成功率很高

网友I(2009-02-04):
谢谢,传送过程中出现文件名称,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