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

楼主(2008-07-07):
最近看程序时,看到有用到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现在就是有点搞不懂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的区别,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也想问这部分?怎耐给大虾捷足先登了?

网友B:
搞不懂也想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C:
相对位置是指,相对于当前位置的位置。
绝对位置是指相对于原点或者零点的位置。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E:
4楼说的对

网友F:
刚学完伺服方面的,对于这个问题支持4楼的解说,

网友G:
参考数控或AUTOCAD的相对坐标与绝对坐标来理解

网友H:
相对就是以初始位置做参考 移动位置
绝对就是以设置的零点位置做参考点 移动位置

网友I:
autocad是这样定议的:相对位置是当前点相对于前一点之间的距离。绝对位置是当前点相对于原点或者零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相对位置是指,相对于当前位置的位置。
绝对位置是指相对于原点或者零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