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森兰变频器厂家密码

楼主(2008-07-07):
森兰变频器厂家密码是多少?急用!QQ:370185838
guiyou_lgj@yahoo.cn

QQ:1792595232

楼主:
转:各种工控产品的超级密码!
各位同行们:
大家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各个牌子的变频器的超级密码贡献出来,为咱们这个论坛,为了咱们工控行业更好的发展, 也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现把我知道的几个说出来给大家啊,哪位朋友还知道其他牌子的超级密码不管是变频器还是PLC 只要是工控产品都可以啊!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应该是的,好久了》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8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1101gp触屏的

QQ:1792595232

网友A:
参数全部初始化后密码自动消除,然后重新设定参数!

楼主:
没密码进不去,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QQ:1792595232

网友B:
爱默生TD3000的密码2003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啊!

QQ:1792595232

楼主(2008-12-13):
注塑机电脑密码
台湾巨通万能密码是:839397

QQ:1792595232

楼主:
英威腾万能密码
型号CHV CHE CHF 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QQ:1792595232

楼主:
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希望大家有用

QQ:1792595232

楼主:
台达PLC用编程软件解密方法
本方法应该只对台达ES,EX,SS的机型有用
ES,EX,SS的加密标志位是M1069,用WPL的强制ON/OFF命令(通讯--装置监控--装置设定ON/OFF),将
其置OFF,可清除密码.
ES,EX,SS的密码存储位置是D1013和D1014,分别存储了2个ASCII码(高8位1个,低8位1个)共4个ASCII
码值.用WPL的装置监视命令将其读出,转换对应的字符,就可以得到密码.

QQ:1792595232

楼主:
CPM1A 读程序比较简单用MB命令:
发送:@00MB10060000000048*
@00MB1107000000008040*
@00MB1107000001008041*
接收到数据后发回车,接收下一帧数据。
CPM1A清除全部程序也用MB命令:
发送: @00MB520800FDEC00000044*
CP1H读程序比较复杂,描述如下:
地址0000 读210个字节
地址0210 读210个字节
地址 0420 读210个字节
地址 0630 读210个字节
地址0840 读210个字节
地址0A50 读8个字节
CP1H写程序描述如下:
地址0000 写0210字节
地址 0420 写0210字节
地址 0630 写0210字节
地址0840 写0210字节
地址0A50 写81F0字节
CH1H通讯命令实例: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5017C*
读CPU单元数据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5010000435031482D58343044522D41000000002020202030312E3430000000000030312E343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200002817800008000000000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00013E*
CPU单元 CPU型号 CPU版本 CPU总线 读取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101B3029200000202*
从地址029200开始读AR区0002个字数据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10100000000000E46*
读取的AR区数据为 0000000E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1010600000000207C*
从地址000000开始读取TK区0020个字节数据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1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
读取的TK区数据为:
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6FFFE00000000000876*
从地址00000000读0008个字节数据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60000FFFE0000000000080000DB0F000051044D*
从地址00000000接收到的数据是0000DB0F00005104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7FFFF000000000210XXXXFCS*
从地址00000000开始写0210个字节数据XXXX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70000FFFF00000000021034*
地址00000000写数据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6017F*
读CPU单元状态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601000005020000000000000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3*
读CPU单元状态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401FFFF027F*
写CPU监视状态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401000036*
写CPU状态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10182000200000173*
读DM0002数据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1010000AAAA37*
DM0002数据为#AAAA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102820000000001432174*
写DM0000 数据#4321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102000030*
写DM0000数据成功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5FFFF02313233343536373874*
解除任务读保护密码12345678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5260233*
任务读保护密码错误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5FFFF02413139393831303173*
解除任务读保护密码A1998101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5000035*
任务读保护密码正确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5FFFF00313233343536373876*
解除UM读保护密码12345678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5260233*
UM读保护密码错误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5FFFF00463139393831303176*
解除UM读保护密码F1998101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5000035*
UM读保护密码正确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8FFFF0073*
程序全部清除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8000038*
程序清除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4FFFF00463139393831303177*
设置UM保护密码F1998101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4000034*
UM保护密码设置成功 接收
@00FA08000020000000000FC000304FFFF02413139393831303172*
设置任务读保护密码A1998101 发送
@00FA00C000020000FC000000000304000034*
任务读保护密码设置成功 接收
读欧姆龙CP1H机器码 请参考我的《自编读欧姆龙机器码程序》上面有我的注册名 pangqing
《读欧姆龙机器码程序》是上篇我已发表,《写欧姆龙机器码程序》是下篇也已发表。开发整个软件工作量很大,接近于开发cxp1.0。没有这两个软件是破解不了CP1H的。
如果CP1H没有密码保护,可以使用HOSTLINK C模式或FINS模式通讯协议用VB或VC编程轻易读出程序代码。当CP1H设置了密码后,就禁止了读程序代码,通过修改CP1H参数区,使CP1H内存出错,这时CP1H减弱了对密码保护的限制,虽不能上载梯形图,但可以读机器代码了。把读出的机器代码使用VB编程重新写入CP1H就得到了梯形图。经多次实验今天终于成功了两次。目前,此软件还有一定危险,正在进一步完善。
以上解密方法完全适合于CJ1M,因为CJ1M和CP1H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

QQ:1792595232

楼主:
1 、 点击 CX-Programmer\setup.exe 开始安装,按照提示操作,当出现“安装”按钮后,点击“安装”,然后,不用干预,即自动进行安装。 安装完毕后,启动程序,会提示为90天的试用限制。
2 、 打开软件后,点击菜单栏的“帮 助”----“关于 Cx-programmer”,在出现的窗口中点击“许可”按钮,会出现一窗口,提示输入许可证号,将下面的序列号输入即可。
3 、 关闭程序,重新启动,即为正式版本了。
4 、 许可证号:1699-2009-9943-0699

QQ:1792595232

楼主:
CX-Programmer6.1注册码!

QQ:1792595232

楼主(2009-05-01):
变频器超级密码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普传PI 2K
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QQ:1792595232

网友C:
三肯变频密码;365

楼主:
发布英威腾万能密码供大家分享50112
型号CHV  CHE   CHF    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QQ:1792595232

楼主(2009-07-06):
注塑机电脑密码

好景系列:1483,1414,1485,1487,0926。华嵘电脑:1414,第二层密码:0926,

全利发:JB/CLFP6,全立发第二代是357159;博创电脑:1234,

三菱:OPSWITCH-DATAFREE-DATDLOCK-MAKERCON-KISYUSEI-EEPROMWR。

宏讯电脑:5858,9595,6969,1234,4321,1688,9876,重置用:95。二级密码:338168。

三星电脑:001,002,003,004,008,珊星电脑:0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10;

震雄CPC2。2电脑的资料锁定密码是同时按“取消”键和数字键“6”;解除是同时按“取消”键和数字键“3”。CPC2。2中英文切换是同时按住“取消”+“快速锁模”键不放,然后再通电开机;

震雄CDC3000电脑密码8个1;震雄CDC88:(1)锁模,顶针,射胶原点归零方法:按C键+基准键进入,按照画面自动数值设定手动数值后按住锁模键关掉电源一次,启动后依屏幕操作即可。输入输出(I/O)画面可按C键+数字键即进入。(2)温度校正:先把感温线拨出,关闭电源,等感温线探头冷却到常温后;按住C+AT键打开电源,将游标移至该段温度按AT键。震雄MPC4。0机械制动密码:MCSTOP,电脑密码是77889944556,解除所有密码保护是“取消+”“松退”键,震雄CDC2000密码查寻或无法启动:插入键盘,运行到C盘,输入TYPE PASS CDC后一二三四级密码全部可以看到。CDC2000:将始用等级设为4级,输入34520261,成型条件被锁,如不知道0级密码可将4级密码输入两次即可打开。震雄第六代通用密码:5555。震德密码:0765

宝捷信:610,620,680;密码是1234。高级密码:12345678。

宝源PC20电脑进入二层密码是2000,PC2000电脑是0000或1111,9875也是宝源的密码;三层是3000,四层是4000。万能密码是2201;宝源PC28密码:41-2201;精盟(金盘):24,联塑:24

盟立电脑(360系列)密码是:456258,258456,98741,642542,5950688,783280;

盟立8000:456258,783280,258456,642542;盟立新款:5858;富强鑫机:1455什么锁都能开。

台中精机盟立7000型另外密码是日期上加上小时再加一个零,比如:2005年9月17日22:13其密码是17220;台中精机7000型:监视画面上将光标移到成型机的料斗上按5个*号,再输入98741;

海天用日立电脑是:HPCFAC,HPCUSE;海天,弘利:5858,伊时通电脑:5858,申达电脑:5858。

海天参数密码:一层密码5858,二层密码:4321,9595,1234,123456,700T以上:HPCFAC

谛洲电脑是:999988,二级密码是168168;输入二级就可以打开一级密码。调机密码:888899,工程密码:168168,参数密码:553194。新泻机:241650或261450。FANUC密码:000000,9999。

ENGEL的密码:00000000,11111111,22222222,进入服务页用06906788;

南嵘500型电脑:0926,700型电脑:主管密码是1487加月日就好了。佳明电脑:1688。

好景电脑:0000,调模密码其实不用,按面板上的“记忆”键。

长新电脑:753159,168899。另有:任意四位数+(小时+位+1)+(分+位+1)+任意四位数

日精机:222,7777;住友机密码:0434201474, 7777。友和电脑:1688,5858。

特佳电脑密码:1688,3297。华大电脑:9595,一级密码:0697,四级密码:2010,

东洋万能码:9422345,金丰电脑:70648415。LS密码159753或083191;

新添吉QC是WER-MRN-52813458间隔号不能错,台湾冠品密码:2233,万能密码是:WIN-MRN-52813458

世纪狐电脑:002,004,006,贝加莱电脑:一级是:0769,二级是2417755。

发那科密码:00000或11111。DAMEG密码:000000000,

西门子电脑:1111,2222;TMC机西门子电脑:533426。格兰电脑:6092,

力劲电脑一级密码:888899,二级密码:168168,三级密码:553194,

义展电脑维修码:8279,生管码:8032。东华二板机二级密码:2417755,

日钢:5517822 /5000/ 3002为几代机型密码。东洋9422345   新泻:241650 /261450。

夏米尔数控线割(慢丝)系统密码:CHARMILLES

台湾巨通万能密码是:839397  晶华电脑:8032

QQ:1792595232

楼主:
浙大中控生产的普通无纸记录仪万能密码;101226

QQ:1792595232

楼主: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
万能密码。57522

QQ:1792595232

楼主:
华为原先密码为“8888”,

QQ:1792595232

楼主:
安川G5变频器密码,记得应该是A1-04,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复位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 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QQ:1792595232

楼主:
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故障判断
  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东元M3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参数2线式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调参数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修改V/F曲线,要根据负载,试着慢慢调。
一般变频器出厂已经设定好了,就不要调了。如果不够力或电流过大,可慢慢调其数值,调之前最好做记录,因为即便做参数复归,VF修改值也不会变。
还有就是有的变频器不能轻易做复归的,有必要做参数复归的时候,要先抄下来原来的数值,避免给客户和自己带来麻烦。
一次一纸品厂客户反应东元变频器力不够,后改为矢量控制OK。

在变频器试VS马达未带负载的情况下,千万注意一定要修改加减速时间,因为马达未带负载惯力很大很容易炸模块,加减速时间调长或直接断电都可以,试好之后再调回来。

变频器在接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地线接到负极上,输入电源大多在左边,RST   ,但也有在右面的,看到过一个老手,看也没仔细看,接好线上电就炸了。

三菱A540显示E UVT    低电压
处理意见
1     换7800
2检查主回路
3 检查继电器
4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安川主板显示CPF00一般都是主IC坏了,只能换主IC了。
其他象CPF01    CPF02大多都可以修,找块好板来对照,给好主板通直流电,然后记录各IC的各脚电压,再试坏板。虽然这个办法有点费劲,但最后可以修好才是真的。

很多变频器是因为里面太脏,其实根本无故障,遇到好多这样的,特别是安川F7,清理一下装上就好了。
大部分变频器维修的时候滤波电容都要更换,特别是那些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大电容可以用电容表量下容量,如果容量正常就可以继续用。

当然了,外表有爆裂破损的电容最好不要用了。
去买电容的时候最好找熟悉的供应商,有很多贴牌和翻新的电容。

安川G5变频器密码,记得应该是A1-04,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复位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 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台安变频器显示ERR6不是故障,是跳线没插,插上跳线就显示正常了.

台安N2-1.5KW变频器出现了加电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是何故?

1面板没插好,针没对好。
2开关电源烧
3启动电阻坏
4模块坏
基本上就这几种,经过测量就知道具体问题了。我估计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元7300FA 22KW带空电机3.7KW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U=5.8 V=4.8 W=3.8是什么原因?
1驱动
2模块
3主板

QQ:1792595232

楼主:
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QQ:1792595232

楼主: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安川g7的,你重置密码就行,即是不知道也可以,具体在a1-a4的显示中,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a5的密码设置,请再次设置密码,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a4就行了,然后就可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QQ:1792595232

网友D(2010-02-08):
用森兰变频器编辑软件,不用密码可编辑所有参数。

楼主(2011-06-21):
变频器超级密码一览

1、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没密码进不去。
2、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F1500-G F1500-P F1000-G F200-G的都是通用的。
3、 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4、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5、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
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6、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7、 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
      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
8、 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9、 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10、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11、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12、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3、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4、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15、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16、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17、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18、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19、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