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触摸屏可否修改PLC内计数器的设定值?谢谢

楼主(2008-07-07):
触摸屏可否修改PLC内计数器的设定值?有哪些值设定不了?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拜托
我们公司的机床触摸屏修改不了PLC程序内的计数器数值。
如果可以的话,是哪些地方有问题,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修改了,否则触摸屏就失去了作用,不过,这不是一个能与不能得简单问题,你要调出PLC程序,看看程序是怎么编的,程序是否允许修改,如果你一定要修改,就要根据情况来变更PLC程序了!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看程序里这个值设定的是变量还是常数

楼主:
谢谢!!
学习了。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这很简单,除非你一点都不懂PLC.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的值么? 如果程序内不是定值,屏上很容易修改。

网友E:
在GT2里选择 数值输入 设置对应的软元件就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