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台达PLC连接的问题:
最近使用笔记本电脑与台达ES系列PLC做连接(使用485无源转换器直接与PLC上的485端口直接连接)。
出现的问题是将笔记本电脑电源一插上即充电状态,笔记本就显示无法与PLC通讯。只要拔下笔记本电源插头就好用。
如果是的话我将485转换器屏蔽起来(就是加装一个屏蔽盒)另外将485输出线做屏蔽并接地是不是效果会好呢?
但是设备电动机使用的是变频器驱动的而变频器离485转换器很近的。不插笔记本电脑电源也好用。
请问是不是开关电源对485转换器出现干扰波而导致无法通讯呢?
或者是笔记本的USB对485转换器供电滤波效果不好而导致的。
请各位师傅献策献计。
谢谢。
[ 此贴被雪花飘飘在2008-07-08 15:25重新编辑 ]

网友A:
可能和你的笔记本漏电有关系吧。我的笔记本也有USB转串口再用RS232转RS485的无源转换器和台达的PLC通讯过,没出现你的这种问题。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
那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呢,是不是要在笔记本电脑上做处理了,而485转换器就无需做改进吗。
如果更换为有源的485转换器是不是会好用的?
[ 此贴被雪花飘飘在2008-07-09 02:28重新编辑 ]

网友B:
如果可能,你把转换器换成有源的,应该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C:
买个带光电隔离的转换器或使用RS232全双工通讯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