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1请大家讲解关于功率大小如何选择计量电度表与互感器倍数为适合(三相)

2  E700变频器外接DC 0---10V模似频率表用那种牌子型号误差较少。(因为E700面板焊死拆不出来装到电柜外面)

多谢

网友A:
我只能回答第二个,基本上价格贵一点的,外型精致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来答吧。

先根据功率求出线路电流,在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能表的大小。

原则上选择电能表的电流一般为计算电流的1~1.2倍为好,如果线路计算电流超过30A以上,则最好配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与电能表的配合,一般选5A的电能表,再根据线路电流选择适当的比率的电流互感器。例如计算线路电流为30A,则选30/5(如果有此规格的话)的互感器,或者25/5的电流互感器(因为允许互感器超过1~1.5倍使用),其他的如此推类。

也就是说,只要使电能表(和电流互感器)工作在其额定电流附近或者不超过额定电流1.5倍的范围(短时间工作)。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好呀。顶一下。

网友D:
    高手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好呀。顶一下。

楼主:
    多谢,客气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的家园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F(2008-11-11):
说得好啊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