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PM1A上升、下降沿的使用

楼主(2008-07-08):
各位同仁,我想请教下欧姆龙CPM1A的上升沿是怎么使用的?
我怎么用它都提示位置不对。一定要用在逻辑运算的后面吗?

网友A:
假如你要用3.00的上升沿微分,先用DIFU指令微分3.00,然后就可以象用普通常开点那样用3.00的上升沿接点了.你试一下.

网友B(2009-03-06):
有专用指令DIFU DIFD

网友C(2010-08-30):
学习了谢谢
CPM1A上升、下降沿的使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