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各位同仁们,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触摸屏就一个232口,plc也是一个232口,通讯距离110米,用232直接通讯效果肯定不好,我现在用232 转485, 485转232,可是通讯过不了。
有类似情况的各位帮帮忙,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在线等回答。

网友A:
RS232的有效通讯距离为15M,因此110M使用RS232直接通讯是不现实的,低成本的操作方式为,通过RS232转RS485,然后转换回来,但是要注意的是,转换器应该使用有源的转换器。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232的有效通讯距离为15M,因此110M使用RS232直接通讯是不现实的,低成本的操作方式为,通过RS232转RS485,然后转换回来,但是要注意的是,转换器应该使用有源的转换器。

以上!

楼上说的对!!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的有效通讯距离为15M,因此110M使用RS232直接通讯是不现实的,低成本的操作方式为,通过RS232转RS485,然后转换回来,但是要注意的是,转换器应该使用有源的转换器。

以上!

是两个转换器吗?型号是不是一样的,一般的转换器232/485是不是可逆的?

网友C:
两个转换器,一个型号.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8-07-08 14:24重新编辑 ]

楼主:
可是我买的型号是一样的,但是无源的,说明书上说传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说可以达到两公里的,为什么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