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步进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谁有FX控制步进电机的案例啊,给我个,我直接RST D8140,RST 8141,可不可以这样定原点?

网友A:
原点都是要找出来的。FX我找原点的指令啊,

网友B:
如果你要通过D8140来判断位置的话,可以用原点回归指令ZRN(如果是1s或1n的),也可以自己写复位动作,然后复位D8140,最好用DMOV k0 D8140。
下载积分:+1(haha212001)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C:
如果是FX2N的PLC只能靠自己编写程序来找零了,具体思路是,先让电机往靠近零点的方向转动,直到找到零点,然后低速离开零点,直到刚好离开零点(零点传感器OFF)。

网友D(2008-09-10):
我就是直接RST,可以啊

网友E:
很多都是用复位指令,不在原点的时候按复位.自己编个程序就行了,不难!
步进马达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