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问大家个比较呆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请教高手,问个比较呆的问题好吗?plc在运行的时候读出里面的程序对plc没有影响吧? 如果读出来的话。plc里面的程序不会少吧

网友A:
读程序不会有影响
写程序会有影响

网友B:
读取不会,要看你用什么数据线读取,如果是串口的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用USB代替串口的可能会丢失数据,有这种情况出现过,因为USB的功能还不完善,用在这中专用的工业串口可能会出错. 仅个人观点,有大师们帮帮忙纠正

网友C:
有问题,才有机会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