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模拟量值的显示

楼主(2008-07-08):
模拟量值如何在组态软件中显示具体的数值啊?
比如说一般采集到的液位在PLC中是起到类似开关的作用,但是这个液位值如何在组态软件中显示呢?
高手们帮我解答下,感谢感谢再感谢!

楼主:
是不是要做一个中间变量实现赋值啊?

网友A:
是你采集的数据经过plc的模拟量/数字量的转换模块之后,变成数字量,然后放到一个存储器里,把该存储器的地址对应到你的触摸屏上就可以了。根据需要可以在数值显示对参数进行显示设置。
你可以把你最高液位和最低也位对应的开关量分配到存储器里面去,是需要一个中间变量,是你再程序里做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