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读保护怎么解除

楼主(2008-07-08):
PLC联机后修改程序 出现UM读保护无法发送变更 请问怎么解除
非常感谢 可以发给我怎么处理
xiongxiong.zhu@ise.com.cn

网友A:
需要PLC密码

网友B:
有密码吗?

网友C(2009-02-26):
有密码,CPM的可以用软件解

网友D:
程序加密了,需要密码。

网友E:
那是在程序里用了FUN49加密了,要用密码开锁,或者用解密软件和清除内存!

网友E:
需要密码或者要解密

网友F:
你在本网站下个软件就能解除

网友E:
PLC程序设有密码

网友G:
用解密软件.

网友H:
在联机之前的设置里面将只读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打开软件点新建就会出现设置界面点设备类型旁的设置将通用和内存选项中的只读前的勾去掉就OK了。

网友I(2009-09-30):
我可解新OMRON的CP1H,CQM1H等密码!

网友J:
用XP-7.3编程软件释放密码就行了但你必须知道UM密码否则释放不了。

网友K:
下个解码器解码

网友L:
我也想知道呀谢谢
675247868qq.com

网友M(2010-05-11):
用空卡塞进去,自动覆盖。

网友N(2010-06-27):
我那密码输进去了解除但还是没程序,要重新连接一次,请问有不用重新连接的吗,怎么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