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8-07-08):
有些驱动器采用PLC直接发脉冲控制,有些用到了定位模块.可是有些驱动器没有用到PLC或者定位模块的脉冲,那是怎样控制的呢?难道驱动器自己发脉冲.小弟我不懂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其实可以用电位器来简单的对伺服的速度进行调速,只是定位精度可能会比较不好。

网友B:
速度和转矩控制方式,是用模拟量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三菱有一款自带定位功能的,后缀-CL的,外部只是控制IO

网友D(2008-08-26):
驱动器内部计算,这是一种带可编程的驱动器

网友E:
驱动器内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