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w PTW COM 文件夹用什么方式打开

楼主(2008-07-08):
请问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的寄存器(DMW) 打印标题(PTW) 注释( COM0) 人机界面 ( dup)这些文件夹 用什么方式打开请各大师指点

网友A:
用gx developer的工程里,读出其他格式的文件-----》读取FXGP(WIN)格式的文件即可。

网友A: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http://www.gougou.com/search?search=%e4%b8%89%e8%8f%b1%e8%a7%a6%e6%91%b8%e5%b1%8f%e7%bc%96%e7%a8%8b%e8%bd%af%e4%bb%b6&id=10000001
三菱编程软件
http://www.gougou.com/search?search=%E4%B8%89%E8%8F%B1%E7%BC%96%E7%A8%8B%E8%BD%AF%E4%BB%B6&restype=-1&id=10000001&ty=0&pattern=0

网友B:
用编程软件打开,读取其它格式文件。

网友C:
分别是:
三菱PLC编程软件:FXGP/WIN-C (DMW) (PTW) ( COM0)
下载地址: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57-toread-1.html
触摸屏编程软件: ( dup)
下载地址: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7-toread-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