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换算程序

楼主(2008-07-08):
本人做人机见面时需要做这么个数据显示:D1产品总数 D2合格数 ,那么我想在显示屏中显示一个百分之几的合格率(D2除以D1乘以100)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把D2先乘以100,再去除以D1。在屏幕上在写个“%”
如果是FX2n的最好用浮点运算。
建议每个计数的数据都用32位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MUL D1 K100 D1
DIV D1 D2 D3

网友C:
1楼回答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