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出现新问题了

楼主(2008-07-09):
我在安装s7-200的时候安装到90%就不动了 我就立即结束了 结果控制面板的 添加/删除程序里有了但不能运行.再安装就得卸载以前的 我想卸载但是卸载不了 怎么办???

楼主:
现在控制面板上有两种: SIMATIC.STEP7-Micro/WINV4.0.3.08 和4.0.4.16

网友A:
你可以在注册表里把SIEMENS项的相对应你的软件删除,把你的安装文件夹删除,重启在安装

网友A:
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是小写的),在HKEY-LOCAL-MACHING里的Software里,还有一个是在HKEY-CURRENT-USER里,删除后你还可以用第三方软件清理注册表。
以上

网友B:
使用专业卸载软件如 优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