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我想用一个威纶屏带两个S7-200的PLC,且分别用不同的控制两面控制,触摸屏和PLC应该怎么编程和设置?高手解答时最好说详细点,我在网上看了些资料,但没搞成功。我现在只好用的通信线路开关切换方法,能用但不方便。
 先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辅屏和主屏通讯即可。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CPU226主机,那你直接二个屏分别和PLC的二个口通讯即可。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B:
答非所问
是一拖二
不是二拖一

楼主:
版主虽然答的二拖一,但还是谢谢。
继续求助中...........

网友C:
呵呵 我和很想知道 我问到维纶苏州的技术支持  问拉一上午 他给我解释也不明不白的  最后还叫我自己去查资料 哎

网友D:
选用485通信再设不同的站号就行了站号来决定PLC
平凡生活

楼主(2008-08-14):
5楼的方法试了不行的。问了厂家说是改通信方式,但也没试成功

网友E:
没试过,不清楚。
不过是不是可以直接写呢?只要地址位不重复,屏应该会自动找PLC站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