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PLC有多个脉冲输出点?

楼主(2008-07-09):
现在在搞多轴联动 请问哪种PLC有多个脉冲输出点? 最好是4个以上的,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好象没有吧,要不加模块

网友B:
4個以上?
當屬于永宏的PLC了。

网友C:
两轴联动的模块是有的,更多轴联动,什么PLC都不行。要用带硬件或软件插补的运动控制器。
如果是单动,你可以用PLC上的,也可以再加几个扩展模块,用FX2N可以挂8个1PG。
PLC主机上永宏最多带4个轴,“4个以上的” 估计也要定加位模块了
下载积分:+1(zhang7634) 鼓励一下!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价格不菲O.

网友E:
OMRON的CP1H能带4轴,但4轴以上,只能加模块

网友F:
可以采用多个小的PLC吗?

网友G(2008-08-19):
好象不多我只用过两个的

网友H:
FX3U晶体管型可以输出3轴脉冲,且可以3轴联动!!也可以叉补,你还可以加FX2N-20GM模块扩容.

网友I:
只能扩展

网友J:
台达 40EH 28SV 都带 四组高速脉冲输出。再加 定位模块就有四轴以上了

网友K:
OMRON的CP1H能带4轴,

网友L(2010-01-28):
新捷XC5有四路脉冲,才800-900元左右

网友M:
用几个模块连起来

网友N:
台达DVP-EH2系列就支持4轴200kHZ的高速输出,OMRON也有一个型号支持,忘了具体型型号,但像这这样的4轴不能同进输出,同时输出的话,就不能同时达到200khz,要想同时输出且速度高的话最要用定位模块

网友O:
只能擴展囉~
沒別的方法了~

网友P:
欧姆龙CP1H四个的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个的

网友Q:
你可以用百度搜搜哦,可以搜到相关知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R:
FX3U,加个模块,最多可以4轴。要是再多就用数控吧。能做6轴联动,plc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