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什么弊端?

楼主(2008-07-09):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LG程序有没有什么弊端?请帮忙看看!先谢了!!!!!!

网友A:
楼主就要是想用C193和C195计数配合,条件到达后关闭所用输出吧。
那C193的复位条件是不是要用C193自己呢?要不C193不能循环计数,C195就只能计一次,而计不
到19次。
还有程序里的M1没多大作用,直接用P1代替不是更简单?
附上修改后程序,这样应该能达到19个12小时后,所有输出都OFF

网友B:
我没有LG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