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寻找电机同步控制程序

楼主(2008-07-09):
各位:
我想使用两台台达的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进行拉线处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毕竟如果一个放线快了容易断,慢了也容易断.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分享下.谢谢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可否用一个PLC和一个DA模块和你上面的设备做一个系统,一个电机正转一个反转,这样就同步了,就是投资大一点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