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电脑写PLC

楼主(2008-07-09):
请问那位前辈有没有人用双核的电脑对PLC进行通讯成功过,我试过多种电脑都不行,只要通讯就死机,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本人电脑水平一般,想买个双核的都没办法了,

网友A:
我一直在用双核笔记本电脑,酷睿二双核T5550,联想旭日系列的,从没出现过你说得那种问题,不知楼主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要是笔记本的话可能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换一根试试能不解决问题。

网友B:
一般和电脑的CPU没关系,和主板,通讯线,系统有关系

网友C:
用双核的笔记本,使用FXGP-WIN软件时,CPU不会被占用到100%,挺好用的。通讯不上应该和通讯线有关。

网友D:
这个和双核没关系

网友E:
我这个没有试过,不过有些软件在双核电脑上面运行是会出现错误的。
一般解决的办法是在cmos下关闭一个核,不过这样就有点浪费资源了。

网友E:
还有一种办法是在“运行”栏里输入“Msconfig.exe”,选择“boot.ini",点击高级选项,
把”numproc”改成“1”就可以了

网友F:
我的电脑也是双核的,可以编程写入plc.

网友G:
我的是联想昭阳E290G双核本本,与三菱PLC编程,通迅都没问题。

网友H:
我也用戴尔双核笔记本,没有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应该是通讯电缆或COM口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