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请教各位: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时,有时需要原点回归,但在原点回归指令ZRN时却没有指定运行方向,但是当伺服处于原点的负方向时,它应该正转回归原点;当伺服处于原点的正方向时,它应该反转回归原点.是否在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能判断在启动时的初始位置在原点的正反方向?
一笑而过

网友A:
1   “在原点回归指令ZRN时却没有指定运行方向,”
回零方向可以在ZRN指令执行前,将方向控制输出位Y置位或复位来确定方向。
2  “  是否在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能判断在启动时的初始位置在原点的正反方向? ”
电机怎么会自动判断方向、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请问版主:如果电机在ZRN指令执行前,将回零方向控制输出位Y置位或复位来确定方向,例如规定向左为回零方向,如果工作台在开机前处于近点开关与右限位开关之间,这时原点回归就向左行,碰近点开关并回到原点,但是如果开机前工作台位于近点开关与左限位开关之间,按原点回归则电机也向左行,这时会碰左限开关,而不能碰近点开关,此时如何原点回归?请版主赐教!谢谢!
一笑而过

楼主:
附图为: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 一笑而过

网友A:
    原点回归的方式有多种,基本的有三种。
    1 确定一个方向运动找到原点(这种适用于转盘类)
    2 确定一个方向,找两端其一的限位做原点。(在PLC里可以自己写这种程序,有的运动控制卡有这种回零方式选择)
    3 确定一个方向,先找一端的限位,再反向回来找原点。(你的这个运动,大部分都用这种回零方式。)

    由此三种基本方式衍生出的,快速找点再爬行一段距离再反向爬行找点再加Z相信号再加偏置等等(控制器不同库函数里封装的回零方式也不同,有的加一种,有的加几种。但如果你想要做其中的某种方式,一般都可以自己辅助的写一段程序来完成)
    你的这个就用第三种方式,如果使用PLC来控制,回零开始时,先写一段运动指令让小车先向一个方向运行,不管经过不经过原点都不停直到碰到这端限位停止,再把方向控制输出位Y反向输出,这时再用ZRN指令就一定能够找到原点。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精彩解答,如果如图所示原点位于左限位与近点开关之间,那一开机电机就始终朝右行,其中不管是否碰到近点开关,直至碰到右限位开关才停止,然后反向左行碰近点开关找原点。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按版主图上所示,好像刚好反了,这时所找到的原点就在近点开关与右限位开关之间了。
    一笑而过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图上的意思是,不管你的工作台在那里。开始的动作都是去先找左限位,然后返回找原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不管你的工作台在那里。开始的动作都是去先找右侧限位,然后反向找原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你的挡片不会做成跟工作台一样长吧..........................
    可以把两个限位点和原点的接近开关位置错开,这样可以做三个挡片,分别去对应三个位置。
    当然,这个不影响、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先说原点位置的设计,一般原点应该设计成在移动范围一侧(很靠近极限)(在正常工作移动范围的一侧),这样在正常停机时,工作始终出于原点的左侧或者右侧,就不会出现楼主碰到的问题了。

    既然设计已经定型,那就先左后右的原则来搜索原点(工作台出于原点和左极限之间)

楼主:
如图一所示:
  • 下载积分:+2(syking123) 热心助人!
  • 一笑而过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但有一点似乎还不明白,不知我是否没有说明白,如上图一所示,如果伺服上电时回原点方向定为前进方向,当碰前进限位后再改变方向,即向后退方向前行,找近点信号,在近点信号由ON变OFF时伺服电机停止,此时的位置应该为所要找的原点吧!如图二所示
    一笑而过

楼主:
    如图二所示:
    一笑而过

楼主:
    但是如果伺服上电时回原点方向定为后退方向,当碰后退限位后再改变方向,即向前进方向前行,找近点信号,在近点信号由ON变OFF时伺服电机停止,此时的位置也应该为所要找的原点,即使用ZRN原点回归命令时的方向为前进方向,而图二所示时原点回归命令的方向为后退方向,如图三所示,我的意思为:如果伺服电机用原点回归命令ZRN时方向不同,则最后所找的原点是否也不同,正如图二图三所示,不知分析是否正确,
    一笑而过

楼主:
    版主不在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解答.
    一笑而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零开始时,先写一段运动指令让小车先向一个方向运行,不管经过不经过原点都不停直到碰到这端限位停止,再把方向控制输出位Y反向输出,这时再用ZRN指令就一定能够找到原点。

    我写了那么多,那么详细,你怎么不仔细看呢??????????????????
    郁闷!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伺服上电时回原点方向定为后退方向,当碰后退限位后再改变方向,即向前进方向前行,找近点信号,在近点信号由ON变OFF时伺服电机停止,此时的位置也应该为所要找的原点,即使用ZRN原点回归命令时的方向为前进方向,而图二所示时原点回归命令的方向为后退方向,如图三所示,我的意思为:如果伺服电机用原点回归命令ZRN时方向不同,则最后所找的原点是否也不同,正如图二图三所示,不知分析是否正确,

    是这样的,但是你在程序里总变换回零方向干嘛?
    如果认为接近开关位置不是你程序的原点位,还可以加偏置啊。
引用 网友A:

    由此三种基本方式衍生出的,快速找点再爬行一段距离再反向爬行找点再加Z相信号再加偏置等等(控制器不同库函数里封装的回零方式也不同,有的加一种,有的加几种。但如果你想要做其中的某种方式,一般都可以自己辅助的写一段程序来完成)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今天下午认真地看了伺服资料,再分析版主的精彩回复,已有所收获.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一笑而过

网友C:
    这个方法虽然苯,但是是最有效的。

网友D(2009-08-06):
    请问版主如果是控制步进电机 ,只用一个光电开关回原点怎么做
    如图
    v\:* {behavior:url(#default#VML);}o\:* {behavior:url(#default#VML);}w\:* {behavior:url(#default#VML);}.shape {behavior:url(#default#VML);}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 Font Definitions */ @font-face    {font-family:宋体;    panose-1:2 1 6 0 3 1 1 1 1 1;    mso-font-alt:SimSun;    mso-font-charset:134;    mso-generic-font-family:auto;    mso-font-pitch:variable;    mso-font-signature:3 135135232 16 0 262145 0;}@font-face    {font-family:"\@宋体";    panose-1:2 1 6 0 3 1 1 1 1 1;    mso-font-charset:134;    mso-generic-font-family:auto;    mso-font-pitch:variable;    mso-font-signature:3 135135232 16 0 262145 0;} /* Style Definitions */ p.MsoNormal, li.MsoNormal, div.MsoNormal    {mso-style-parent:"";    margin:0cm;    margin-bottom:.0001pt;    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mso-pagination:none;    font-size:10.5pt;    mso-bidi-font-size:12.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1.0pt;} /* Page Definitions */ @page    {mso-page-border-surround-header:no;    mso-page-border-surround-footer:no;}@page Section1    {size:612.0pt 792.0pt;    margin:72.0pt 90.0pt 72.0pt 90.0pt;    mso-header-margin:36.0pt;    mso-footer-margin:36.0pt;    mso-paper-source:0;}div.Section1    {page:Section1;}-->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0400;    mso-fareast-language:#0400;    mso-bidi-language:#0400;}

网友E:
    08的帖子都顶出来了,3检测点用ZRN不如4检测点用DSZR,DSZR就可以实现原点的搜索,ZRN的搜索要自己编程实现

网友F(2010-03-23):
很精辟,很受益

网友G:
5楼的第三个方法比较好用

网友H:
看你的近点开关装在那里,你装在那个方便.,归原点就在那个方向

网友I:
没有个定准。现在好像都没有那种马达了哇。都开始在用HF的了哒,

网友J(2010-06-18):
经验很好,
让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   “在原点回归指令ZRN时却没有指定运行方向,”
回零方向可以在ZRN指令执行前,将方向控制输出位Y置位或复位来确定方向。
2  “  是否在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能判断在启动时的初始位置在原点的正反方向? ”
电机怎么会自动判断方向、

学习。

网友L:
我之前也有这个疑问  现在明白了 谢谢大虾以图文讲解的那么详细!

网友M:
很精辟,很受益,好文章 收藏!

网友N:
用第三种最好了   应为极限可能要调整  中间设置一个原点   随便极限怎么调都没有关系

网友O(2021-08-04):
顶好,,,还是要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