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的D34A ,D34C数据寄存器不能修改的原因

楼主(2008-07-09):
用于富士NB2U PLC ,在线修改确定后,马上变为原来的数据,但其它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修改,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图上看不到这个数据是谁赋值给它的。。。

楼主:
D34A,D34C是通过手持编程器直接修改,但改好确定后再查看又变为以前的数据了,在程序中其它位置没有使用这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