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GX8出错的原因?

楼主(2008-07-10):
正确安装完成后打开工程文件显示:
当我新建工程时显示:

楼主: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安装时也没有出错什么的,也没有报系统缺什么文件

网友A:
和操作系统有关,这种情况请尝试安装GX DEVELOPER 7.08

网友B:
或者是安裝V8英文版

楼主:
谢谢,看来我只有安装低版本的,
请问低版本的要安装什么插件才能用鼠标滚轮?

网友B:
关于滑鼠的软件本站有的,记得站长以前提供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