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下载了触摸屏编程及仿真软件,怎样与我在GX中设计的PLC程序联系?

网友A:
比如你在触摸屏上画了一个按钮,可以设置对应PLC里的“M”等元件
画了一个指示灯,可以用来对应 “Y” 等元件
数值等可以设置对应“D”等元件
详情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974.html

网友B:
先进行PLC仿真,在进行触摸屏仿真,触摸屏里的软元件编程时对应PLC里的软元件

网友C:
很复杂,下边起码开了4个窗口

网友D:
多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