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如题,请朋友赐教,谢谢!
SC09通讯,我只知道四种格式,分别为;
0  读
1 写
7 强开
8 强关
那RUN是什么命令  (专用协议为RR)
  STOP又是什么命令 (专用协议为RR)
  回路测试又是什么命令(专用协议为TT)

用SC-09能不能实现专用协议通讯,如何设置
          请大家讨论赐教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一天贼忙 ”的大力支持!
[ 此贴被zjhchtfw在2008-07-12 11:39重新编辑 ]

楼主:
我现在在编一个FX多功能一体化调试软件,包括状态监视,地址查询,读写数据,解密加密,计算器等,编好后准备上传的,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RUN是什么命令
02 45 38 32 35 30 45 03 35 43
STOP又是什么命令
02 45 37 32 35 30 45 03 35 42
回路测试又是什么命令
to:  05 (ENQ)
ack:     06 (ACK)

run/stop这两个指令对1N和2N的可用。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7-10 15:37重新编辑 ]
  • 下载积分:+2(zjhchtfw) 热心助人!
  •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都是高手

网友C:
    学习了,我也正在用VB做通讯啊!

网友D:
    看看,三菱的特M区位定义好了,对指定的位按协议写入1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你已经弄通了编程口协议,这个就不是问题,
  • 下载积分:+1(zjhchtfw) 热心助人!

网友E(2008-11-10):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编一个FX多功能一体化调试软件,包括状态监视,地址查询,读写数据,解密加密,计算器等,编好后准备上传的,请大家帮忙啊

    看来是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写好啊?

网友F:
    VB通迅小弟还没有用到过啊 想学学啊  那位高手给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