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GT Desi gner2画面制做软件不显示ASCII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用ASCII输入创建一个按钮,在防真画面时,点击ASCII输入键不能弹出ASCII键盘,要么是弹出一个十进制键盘,我用F930.A970都试过,不知道是哪里原因,请站长和高手指点!多谢啦!

网友A:
ASCII键盘需要自建,另外使用GOT-F900系列时
键代码设置不能用于GOT-F900 系列。
[ 此贴被daizhi在2008-07-10 11:51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