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0):
求助:多台Q2系列PLC并网运行,如何通讯

网友A:
CC-Link
MELSECNET/H

楼主:
已经用的是三菱CC-Link. 我问的是PLC与PLC之间如何用继电器通讯

网友B:
设定互锁条件,由其中的点驱动继电器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Link
MELSECNET/H
用以上的方法就可以plc与plc连线,为什么还要继电器?不理解

楼主:
因为PLC与PLC之间要相互互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Link
MELSECNET/H
就是等於連線嘛!以上的方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