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线制作的地线问题~

楼主(2008-07-10):
制作编程电缆的时候地线通常是焊在金属插的外壳上吗?这样和PLC连接的时候会不会烧坏通讯口。
要是用了无源的232转485口那么485一头的接线柱GND应该怎么焊,可以焊在编程口的一段吗?

网友A(2008-09-15):
我做的电缆线不接地线,都能正常用

网友B:
接地线还是要正常焊好。
相信自我!

网友C(2009-01-18):
地线肯定要接好的,不然干扰啊什么的说不清楚,多出些麻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