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麻烦问一下把两个OMRONCJ系列的PLC之间做通讯怎么搞

楼主(2008-07-10):
我想做两个PLC之间的通讯,要读出他们相互之间的数据,请问各位怎么做

网友A(2008-08-09):
如果有以太网接口的,就用以太网通迅。
如果没有以太网就加一个串口模块,忘了是不是SCB41了。用RS485连网。

网友B:
找一找相关PLC型号的说明书,在通讯设置里应该会有介绍

楼主(2009-02-18):
具体做法不知道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麻烦问一下把两个OMRONCJ系列的PLC之间做通讯怎么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