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

楼主(2008-07-10):
各位大师能否帮小弟编个程序,要求用一个按扭控制电机正反转,即按一下是正转,再按一下便是反转。谢谢!

网友A:
使用altp指令就可以了呀

网友B:
用计数器实现
LDP X0
OUT C0 K4
LD= C0 K1
SET Y0
LD= C0 K2
RST Y0
LD= C0 K3
SET Y1
LD C0
RST Y0
RST Y1
END

网友C:
用ALT 就可以实现了 以前站长说过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