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0):
怎样选配直流调速器??????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如果自己不会选的话,就叫供应商帮你选吧,这样又好又安全,

网友B:
这方面我不是很懂,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1是选配功率。务必使电流大于电机电流。
2选择反馈方式。是电压反馈还是速度反馈。。。
大的方向就这些了。

网友D:
楼上高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