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变频器共母线

楼主(2008-07-10):
我在一些离心机上看到过有两台变频器共母线的接法,有些是两台变频器,一台功率小的就直接用功率大的那台母线供电,不知道这两种接法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2008-11-09):
我都很想知道

网友B(2008-12-25):
只要大的变频器输出频率在30——60之间都可以

网友C:
此操作方法,宜咨询生产厂家,否则会造成功率大的变频器整流桥烧毁

网友D:
环保,省电,

网友E(2009-02-12):
也许是图个简洁

网友F:
国外产品在大系统中常这么做,不过它是经过准确计算过的。绝对安全高效。

网友G(2022-07-29):
主要是为了省电

网友H:
节能减少系统发热。

网友I: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电机是走的张力控制 共母线可以省一些刹车电阻

网友J:
沉降离心机上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