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7-10):
在调试焚烧炉时遇到台达变频器VFD-V,VFD-F,通电后,显示的赫兹数,总是一闪一闪。左边的F指示灯亮着,按
Program/Data键有ERROR一闪而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灯表示的是当前设定的频率,可以按MODE切换到H灯,表示的是当前运行频率,这个就不会闪了。
在F灯下按Program/Data键是用来设定运行频率的,当你的频率设定方式不是从面板设定的话,就可能有ERROR一闪而过。
以上个人观点,希望有所帮助。建议楼主研究一下台达的变频说明书。

楼主:
F灯表示的是当前设定的频率,可以按MODE切换到H灯,表示的是当前运行频率,这个就不会闪了。
在F灯下按Program/Data键是用来设定运行频率的,当你的频率设定方式不是从面板设定的话,就可能有ERROR一闪而过。
多谢指点,说明书在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868.html
,希望需要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