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在三菱PLC的程序里面怎么样才能把十进制转换成16进制啊

也就是说我在D10里面的的数为十进制数178,那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转换成16进制数放于D20-D23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楼主zbin06于2008-07-10 20:51发表的 数据转换 :
在三菱PLC的程序里面怎么样才能把十进制转换成16进制啊
也就是说我在D10里面的的数为十进制数178,那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转换成16进制数放于D20-D23呢

16进制数存到D里和十进制有什么区别?你是要存ascii码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嗯是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B:
十进制的178可转换成十六进制的B2,你可用MOV指令移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