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用一台FX2N和五台变频器通讯,现在一台能通上,但是现在想控制五台,那程序能不能叠加在一起,只改变变频地址就行了呢?或者是只用一个程序,用变址指令?

网友A:
反正保证某一个时间段内只和一台通讯就行。可以这样写:
LDP M8012
OUT C0 K10

后续的程序:
当C0小于等于2时,输出M1
当C0大于2小于等于4时,输出M2
……
直到M5

当C0位得电时,RST C0   这样就能让C0一直循环计数了

当M1得电上沿时,把1#地址的变频器地址位写入通讯程序的地址位,执行通讯
当M2得电上沿时,把2#地址的变频器地址位写入通讯程序的地址位,执行通讯
……
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把1台通讯的程序变通成5台了

不过如果改变了地址位的数据,其通讯的校验位可能也会改变,在程序里可能还要多做校验位的计算程序。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问一楼:使用M8012是不是就是将PLC与变频器做脉冲方式的通讯?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用M8012等特殊位,再加计数器,主要是为了在同一时间段内只和一台变频通讯。比如说第一个100ms和第一台变频通讯,第二个100ms和第二台变频通讯……以这样的通讯方式。但这样的通讯方式如果和很多台通讯的时候,有可能会因扫描周期的影响,让整个通讯链一个循环的时间较长。所以这样通讯方式比较适合响应速度不需很快,且通讯的变频数量不是很多。
  • 下载积分:+1(feige20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