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10):
帮我解释下,附件中MOV W的用法,我看不明白编程中的说明..

网友A:
MOV 传送指令, 尾缀带上W说明,以字(16位)为基本单元的传送,相当于三菱的MOV指令,而如果MOVD,那么就是32位传送,双字,也就是相当于三菱的DMOV,如果是带有B,即MOVB,那么就是以字节(8位)为单位传送
以上!

网友B:
仔细看“系统手册”

网友C(2008-12-10):
系统手册和帮助文档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是清零程序的啊,系统开机以后复值给 2000 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