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才能将梯形图里面的I/O注释导出来?有什么方法呢?先谢谢了!!!!

网友A:
晕了 那要看你的编程里有没有了 就是说PLC里面的编程如果没有那你就不要想了   你在读取PLC的时候把软元件注释选上 在读取就可以了 谢谢
  •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说得很对,按楼主说的做就可。

网友C:
    你编写的时候直接添加注解就OK了

网友D:
    兄弟,如果你仔细阅读了软件使用手册时候,你就不会发这个贴子了。

网友E:
    记得有个GX Converter就是干这个

网友F:
    在GX DEVELOPER软件中选择:“View”---“Comment”
    或者用Ctrl+F5直接显示!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写得不太清楚让大家误解了。
    首先声明下:我手头上有一个程序,该梯型图是有注释的,打开软件,我们可以从梯图上看到注释的。小弟就是想要把梯图里所有注释导成EXCEL工作表。这样就可以不用打开GX DEVELOPER软件,一下子查找到各软元件注释的意思了。
    还有就是导出时的形式是:
    X0 注释1
    X1 注释2
    X100  注释100

    本人试过在注释页面用右键的复制再粘贴到EXCEL工作表里去,但只能复制注释,不法将软元件名也复制进去。

    好像用文字表达出来,不是那么清楚,不知有没有人明白的,不知有没有人导出过,该怎么导出呢?
    [ 此贴被zwk240在2008-07-30 21:38重新编辑 ]

网友G:
    plc 内有就可以下载

网友H:
    就是导出来,也看不清那个跟那个了

网友I:
    好象是没有注释导出的功能,
    GT Designer2就有.
    自己慢慢COPY出来,再加软元件吧.
    [ 此贴被wayu在2008-08-05 16:31重新编辑 ]
  • 下载积分:+1(398323935) 热心助人!

网友J:
    俺也想这样做过

网友K:
是吗?我也试过,就是不行,可能我了解不够深入,我也回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L(2008-08-09):
还是没人会,高手快来解决

网友M:
梯形图中单击右键——软元件使用列表,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导出嘛,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能不行!

网友N:
用处不大,可以在程序里面看出来。

网友O:
楼主说的米错

网友P(2008-10-18):
按下工程数据历表显示吧。

网友Q: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R:
FX系列的 不能,那就只能复制了。
救助:请问怎么将梯形图里的注释导出来

网友S:
导出这个没做过。

网友T:
可以用打印机打出来。导出倒是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