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程序反编译后出现问题

楼主(2008-07-10):
eview的mt506l的一个触摸屏,程序下载到电脑中后(eob文件),可以离线模拟,但是反编译后就出现乱码中文全部显现不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文件移动过 应压缩后再移动

网友B:
我也碰到.就是程序从触摸屏下载后,进行反编译后.打开.发现文字都看不懂,乱码,文件没有移动过

网友B:
是软件版本不对,所以出现乱码,重新安装别的版本后再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C:
怎么反编译啊?

网友D:
希望高手指点,我学学

网友E(2008-08-26):
请教怎么反编译啊?

网友F:
你用的新版软件来反编译旧的触摸屏就会这样 找老的版本反编译吧

网友G:
我可以帮助你,你的屏是什么年代的?fat888@126.com

网友H:
这种程序该改改,新的版本该兼容以下的版本。

网友I(2008-10-06):


网友J:
我试过了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不知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K:
你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L:
这种屏幕的程序如果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可以上传,但如果没有源程序的话,是不可以再反编译修改的。但可以下载到相同的屏幕里面去。

网友M(2009-01-19):
语言选择东方语言试试看

网友N:
选择东方语言应该可以的

网友M:
语言 选择东方语言 重新编译

网友O(2009-09-30):
相反编辑,我看你还是要看书才行

网友P:
反编译也是不行的,还是文字是乱码,离线模拟很好,就是没有试过其它版本的软件。

网友Q:
打开EB500软件,打开程序后,点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退出软件重新启动。
反编译:点工具——反编译——选择要反编译的程序文件——反编译。

网友R:
我认为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字体的问题原程序的字体反编译程序认不了造成的乱码

网友S:
在工具里面点反编译

网友T:
你 选择下文字 记得在工具 →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好像是的 很久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U(2009-12-03):
引用 网友B:
是软件版本不对,所以出现乱码,重新安装别的版本后再反编译,就可以了
我也是如此,我是用EB500上载的程序,用EB500打开显示乱码,然后用EB8000反编译就OK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版本太低了,下个高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V: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到现在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W:
是的,用8000的编程就可以了!但怎么把8000的文件转成500呢?
光看看又没用!

网友S:
软件上就有的反编译的,在工具里面

网友X(2010-01-07):
win98也许可以

网友Y:
打开EB500软件后,在不打开任何工程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菜单栏有个工具选项,点击“工具”菜单然后选择“反编译”;
此时会弹出反编译对话框,通过“浏览”选择要反编译的eob文件所在路径和反编译生成的epj文件欲保存的路径,然后点反编译即可完成。
最后再通过打开文件来打开反编译生成的wpj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