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题请教

楼主(2008-07-10):
我的机器,客户要求按卷绕的厚度来生产。因为带子厚薄不均匀,若按圈数的话会生产出大小不一的尺寸。看哪位高招赐教?

网友A:
试试用一个位移传感器,尾部加装滚轮压在卷芯上让其跟着走。最后根据位移传感器的拉伸距离换算厚度

网友B:
一楼和二楼的方法都可借鉴一下。
建议使用位移传感器精度会好一些。

网友C:
OMRON有一种专门用于卷绕量控制的继电器H5CX,不知是否能用上
omron 8008204535-工控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张力控制系统

楼主:
用位移传感器得加模拟量模块吧?有一种拉线编码器可输出脉冲量的,不知哪位有用过?另:精度要求0.05mm

网友E:
可以试试在触摸屏上设定纸带厚度,然后检测转数,做一下乘法运算。

楼主:
谢谢大伙
厚度是没得控制的。同一条带子就是厚薄不均匀!

网友F:
厚度不一致,那你卷出来的岂不是不圆?

网友G:
考虑用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H:
应该是检测纸的外径。

网友I:
我想纸的密度应该是一样的把,同样的厚度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想个办法检测他的重量应该比厚度更精确更简单!

网友J:
用超声波光电开关就可以。

网友K:
我们公司用的拉线电阻尺测量,通过拉线传动变速齿在传动多圈电位器/市面有成品买/内部电位器型号:22HP-5/可旋转5圈/22HP-10可旋转10圈阻值都为5K 日本产

楼主:
哪位说说张力控制真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