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面板键设置LOGO230密码

楼主(2008-07-10):
请叫各位西门子LOGO230RC不通过编程软件能设置密码吗,由于初次接触请指教。

网友A:
LOGO230RC没有显示面板,应该不能直接在LOGO上用按钮设置密码。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可以用面板键编程,有显示屏。

网友B:
希望有帮助,LOGO!手册没有吗?不过只能用26个字母做密码和PLC不一样

楼主:
请问楼主,下载解压后为MDI格式文件,无法打开,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下载解压后为MDI格式文件,无法打开,用什么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