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不能运行故障

楼主(2008-07-11):
请教:我的一个PLC,电源送上去后,电源灯能亮,把拨脚拨到RUN处,PLC运行不了。而且用SC-09也通讯不了。已确认PLC内有程序。通讯线也无故障。(用同样的通讯方式能和其它PLC正常通讯)。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上去,不要沉了

网友A:
有没有显示程序故障或cpu故障?若没有只能是通讯问题!

网友B:
RUN灯亮了吗

楼主:
RUN灯不能亮,也通讯不上。但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整个系统还运行好好的。晚上下班断电后,第二天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C:
感觉上主要应该检查下外部线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D:
可以把程序读出来看一看
程序可以强制让PLC关闭的,我做过这种,那样就算拨到RUN灯也不亮。

楼主:
原程序没有写不让RUN不运行的内容,整个程序我自己都有,外部线路也没问题,而且后来我把所有的线都拆了,就接两个电源线进去,还是不能通讯,且无法运行。怀疑是硬件出故障。不知好不好修?

网友B:
RUN灯不亮。那是PLC坏了
yanzhi2008

网友E:
可以先把原程序拷出来,再格式化PLC内存,再回传程序试试。

网友F:
PLC 的通讯板坏了处于 STOP状态 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