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程序

楼主(2008-07-11):
大家好!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用三菱PLC做个电流,电压监控程序需要那些辅助东西.
程序该什么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問題在于您準備怎么檢測電流電壓?
儀表?變送器?
如果是儀表的話,是選用帶有信號輸出的儀表還是選用通訊的儀表呢?
先把自己的檢測環節做一個確定后,再去考慮后續的PLC控制的環節。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通过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