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有谁知道,最高操作频率应该怎样计算?如数控行业。

网友A:
应该根据实际用什么电机、减速箱齿轮比和设备能承受的最快运行速度等去具体分析具体设定吧。
用什么样的电机也很重要,如果差一些的电机,转速过快,电机的轴承可能快速会发烫并导致轴承损坏,最终电机也就完了。

网友B:
应根据实际应用

网友C: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

网友D(2009-03-12):
最好不要超过额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