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电脑的接口十五针变九针怎么变啊?我的是FX2N的PLC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真搞笑!你是不是想把视频口转为RS232口,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2008-10-17):
你试试这接法:2—4,3—3,5—14,前为9针,后为15针,因俺没15针的三菱PLC也没试过

网友C:
你可以买一条USB转9针的数据线,要15针转9针不如买我推荐的,我的笔记本根本没这个232端口,我化了60元买的东莞产的力特USB2.0版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7楼你可能误会了,15针是PLC的端口啊,见有人用过这种线,但人家不肯借用,那个人是东莞市长安景晖印刷机的王平

网友D(2009-08-05):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搞笑!你是不是想把视频口转为RS232口,那是不可能的!

[Eng]
I think the 15 pin connector should be VGA Video Output to the Monitor.

Corrective Action:
1) Prepare / Buy USB-RS232C 9 Pin Converter for the COM port.
2) Prepare / Buy PC-FX2N PLC Cable.
3) Prepare / Buy Software (GX-Developer) to do Program transfer / monitoring.

[中文]
我想那十五针接口應該是 VGA 视频口。

正確步驟 :
1) 請準備 / 購買 USB-RS232C 9 腳 轉換器。
2) 請準備 / 購買 PC-FX2N PLC 編程電纜。
3) 請準備 / 購買編程軟件 (GX-Developer)以做程序及監控。

网友E:
FX2N的PLC的接口是九孔的圆头,FX1的PLC的接口是DB25母头,你说的15针是电脑的VGA接口,接投影仪等的,根本不是串口。两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楼你可能误会了,15针是PLC的端口啊,见有人用过这种线,但人家不肯借用,那个人是东莞市长安景晖印刷机的王平

十分肯定的告诉你,FX的没有1515针的编程口,A和Q的也没有,总之,MITSUBISHI的PLC没有

网友F:
你在这里问是找对人了, 人家不借你,你名字地方都打出来,有一种线也是十五针转九针的, 放心啦,这种线很多的

网友G(2011-04-10):
我觉的Fx2n系列的PLC没有15针的接口(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只有圆形的8针RS422接口,如果PLC接口是15针,那是三菱A/Q系列的PLC 你去仔细看看!

网友G:
看来真的搞错了,你不会数错吧,是2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