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脑的接口十五针变九针怎么变啊?我的是FX2N的PLC

楼主(2008-07-11):
电脑的接口十五针变九针怎么变啊?我的是FX2N的PLC

楼主:
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打印并口,变不了!

网友B:
十五针的接口是外接显示器或投影机的。九针的串口用USB可以转出来,用PCMCIA串口卡也可以转出来。

网友C:
没有记错的话,电脑市场应该有针口转换的接口得!

网友D:
去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线不就好了,我这就有,力特的,要不要嘛
http://shop36171660.taobao.com/?pageNum=2&queryType=all&catId=null&categoryName=null&searchWord=null&order=null&browseType=table#pagebar